[求助] 米勒补偿问题

楼主(2013-05-13):
请问这种结构的米勒补偿有什么好处吗?这与通常的补偿电容一端接输出,另一端接第二级放大管栅极相比不同啊

网友:
1)阻断Miller电容的正向信号通道,右半平面零点变为左半平面零点;
2)增加第二极点频率(并联负反馈降低电阻);
仅供参考。

网友:
positive zero 仍在,只是非常遠了。
降低主極點
improve negative PSRR
pay attention to conjugate poles

网友:
cascode miller compensation 的带宽功耗FOM值(BW/P)要好于简单的 miller compensation

网友:
在同样大小补偿电容下,CMC相对SMC补偿后,主极点基本不变,次极点外移,RHP零点外移,移动的倍数为Gmc*Ro1
其中Gmc为共栅管子的跨导,Ro1为运放第一级输出阻抗;
相位裕度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sansen那本书上有详细的讨论,可以看看

网友:
详细分析请参照R. Jacob (Jake) Baker 的 Indirect Feedback Compensation,参考论文Indirect Compensation Technique for Low-Voltage CMOS Op-amps等

网友:
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

网友:
还是比较常见的。gray书上也有讲的。谢谢楼上分享的文章。

楼主:
衷心感谢各位的解答,我在google上找了一篇文章,分享给大家(楼上提示找到的)
http://space.ednchina.com/Upload/2009/9/18/bd4b925d-92f5-4bbf-b4db-17c9e880f8a3.pdf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共源共栅两级运放中两种补偿方法的比较
http://wenku.baidu.com/view/c7eee98da0116c175f0e4831.html

网友: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