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帮忙看下图振荡器(托马斯李书上的图)--续集,不好意思各位大神我又不会了。。

楼主(2013-05-13):
    原理图稍微改了一些,主要是尾电流源换成了一个NMOS管来做,电流大小都估算过的。还有就是两边稍微不对称了,做负阻的NMOS管的l也调整了大小。求看图。。为毛还不起振,M5的漏极还是只会随着vdd(图中用的vsin)的正弦波形而变化,频率为vsin的频率,只是幅值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大,怎样调整才能起振啊。。。。还有怎样让幅值稳定下来?求大神帮忙。。。

网友:
你把nmos直接当成一个VARACTOR来用是什么意思,你电感=8p??!!!你知道你的LC tank在什么频率振荡吗?你两个cross couple的nmos为什么要不对称?建议你先去多看看书和文献再来做电路吧。

网友:
VARACTOR应该是频率可控吧?这个见过类似的结构。细节没琢磨过。另外,楼主的VARACTOR是不是该把vctrl加在SBD端,而不是gate端。一般这个结构电感是做在片外的,电感值和品质因数都有很高要求。如果作为高品质频率源,片内集成电感可能很难满足要求吧?这个结构没自己琢磨过,细节就不清楚了。

网友:
电感加大,varactor 换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刚刚入门,菜鸟一个,好多不懂的,多谢大神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多谢指点,我反过来试试~原理是MIS结构的C-V特性,半导体物理中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1) 你的VARACTOR有问题,不是接成平行板而应该是二极管,电压加在那边到时无所谓,只要保证是反偏就行。你可以先加上直流电压试试看
2)下面的两个NMOS要一致,不能起振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个是增大gm,这个可以通过增大尾电流或负阻管的W/L;另一个要看下电路的增益是否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谢谢!我现在就去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