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mega DDR2产生ip的时候next finish按钮怎么没了啊

楼主(2013-05-13):
不知道什么原因,直接用altera mega cyclone iii ddr2产生ip的时候没有next和finish按钮。

通过SOPC调出mega wizard的时候按钮又是有的。

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2013-12-19):
没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软件安装时device的问题啊?

网友:
是笔记本吧,Quartus II IP设置的屏幕显示有点问题。将Quartus II窗口改成非最大窗口,然后将窗口的标题尽量往上移,在屏幕的下面应该可以看到这些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