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后仿

楼主(2013-05-13):
模拟电路设计版图完成,后仿时偏置电压不准,应该怎么调整,可以直接调管子尺寸吗?

网友:
不懂,占个座位,等大侠回答

网友:
如果偏的很厉害 。重新调整版图,重新提取。
如果微调。首先,修改后仿真网表的mos管参数进行仿真。得到想要的结果后在修改相应的版图,最后对修改完毕的版图重新提取重新仿真

网友:
偏置是电流镜产生的?需要电压很准么?

网友:
这是designer自己需要判断的问题。为什么不准,不准到什么地步,后果有多严重,全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回答的,不是简单的可以或者不可以这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