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用GaAs做LNA的多么?

楼主(2013-05-13):
我看GaAs一般是做PA的,做LNA的不是很多啊,现在主流的LNA都是用什么做的?cmos?但用cmos做的话噪声性能和温度的影响很大啊!

网友:
最前端单独的LNA都是GaAs工艺的,需要提高灵敏度。可以参考Skyworks的产品

网友:
嗯,如果是一般的wirelss com 应用,没有听说有Gaas做lna的。都是集成的

网友:
skyworks的LNA GaAs是给基站用的

网友:
GaAs都是高端高频玩意吧!

网友:
SiGe在功率小的应用上比较多吧

网友:
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