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

楼主(2013-05-13):
版图突然不能跑LVS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粉多可能
license 不足 , 到期 都有可能

网友:
那原因多了 自己好好找找吧

网友:
这个求助很无语,没有任何说明

网友:
一般run的时候都会报错误的,你自己看看啊,至少要把错误说出来才能求助啊

网友:
应该是你改动了原理图没有保存,你保存一下原理图,再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