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atlab 在IC设计中的作用

楼主(2013-05-13):
matlab 在IC设计中的作用,一直没有搞明白,matlab在IC设计中的作用是什么,不过经常看到论坛说Matlab建模然后verilog仿真。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作用很大,比如做gm/ID的设计。还有比如PLL的系统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稍稍具体点吗,比如PLL的那一部分需要用到matlab。

网友:
其实就是系统建模问题,底层模块(比如一个放大器)也许只用hspice就能弄好,可是当你设计一个稍微顶层一点的,比如SD ADC,你怎么确定其中放大器的参数,增益多少合适,带宽多少满足要求,多大的时钟抖动我能接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时需要一种快速的仿真方法,matlab是不错的选择,当然,其他的诸如verilog-A也可以进行系统级的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才是真正的高人。领教了。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尝试过用verilog-A对SD ADC建模么?我做DCDC环路用verilog-A建模感觉很好用,关键是可以将实际模块带入系统中,验证实际模块哪些非理想因素带来性能和功能问题,而matlab就不能。所以我首选verilog-A。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对于SD ADC ,非理想性都可以用matlab建模,当初做那个 CT SD ADC时,积分器的非理想性是用的verilog-A,是比较方便,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时钟抖动带来的影响引入到verilog-A,你知否?

网友:
请教verilog-a建模和matlab建模的异同,个人直观感觉matlab应该建模能力更加强大。

版主能否细致的比较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各有优点,matlab确实强大,但没法带入实际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会。感觉应该也能带入。

网友:
回复 网友B:

    Simulink里,用相位造clock,相位里可以加噪声,变成jitter
    若是用mfile来写,randn同样可以给相位加高斯分布的noise,变成高斯分布jitter

网友:
回复 网友E:

        人家不知道的是如何引入jitter到verilog-A模型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你也做过SD—ADC?还是你CML也建模jitter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惭愧,皮毛都没学完,也没做过

网友:
cadence一直想推他家自己的的AMS流程
工具箱没有matlab那么功能强大
但是胜在可以不停的在model于schematic之间来回替换
而且可以用wreal,事件触发,不用像verilog-a那样进行迭代求解,速度快不少
不过入门门槛感觉比用matlab高不少

网友:
matlab可以与spectre混合仿真。网大把教程的。
有时候这些事情干起来,总觉得不像个模拟工程师,费太多精力在工具的使用上了。但是又没啥办法。
verilogA对系统的描述比较弱,对行为级的描述还可以。matlab很好,很强大,都懂得。

网友(2013-06-23):
ic设计中许多电路都是有数学的理论基处的,matlab就是用来初步验证这些理论的。
若光是理想的数学理论都不对了,还谈什么后续的电路设计。
而且matlab中还可加入许多电路中可能遇到的非理想因素进行仿真,最后设计电路时
再根据matlab中对各个电路的参数要求来设计可大大结省电路设计的时间。

网友(2015-01-09):
非常长知识啊

网友(2015-11-15):
回复 网友C:

大神,能不能看看你的DCDC的verilog-A的代码啊

网友:
回复 17# zhongbo1127 大哥,verilogA所谓系统级描述弱是指那方面呢?用行为级器件搭建电路,还不够吗

网友:
应该是用verilogA的器件搭建电路吧,cadence自带的verilogA库里器件的就可以

回复 网友F:

网友: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网友:
長知识~感謝!!

网友(2016-03-02):
谢谢解释,如果有推荐的参考文献、链接啥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