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中的电阻设置

楼主(2013-05-13):
小弟最近在做带隙基准源,需要二阶补偿是基于一个电阻比技术。我想请教一下,关于分段曲率校正电路中具有一定温度系数的电阻该如何设置啊?例如:电阻温度系数为0.0046Ω/℃,方块电阻为1160Ω/□。谢谢了。

网友:
电阻的parameter有temperature coefficie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B(2023-10-07):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这个temperature coefficient怎么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