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跨导线性原理的问题

楼主(2013-05-13):
看了一个PPT,里面强调了跨导线性原理的适用条件---需要要有偶数个正偏发射结。但是看推导过程,没有找到“偶数个正偏发射结”的必要性。求指点~~

网友:
有啊,正向CW要和反向CCW的相等,这不就意味着总共正偏PN结为2、4、6、8之类的偶数了。

楼主:
"正向CW要和反向CCW的相等",这只意味这整个环路中的PN结个数是偶数,但不意味这正偏PN结的个数必须是偶数啊~~或者说PPT中所述的正偏PN结个数是偶数的意思是指(CW的正偏PN结个数+CCW正偏PN结个数)?

网友:
    嗯 指的是线性跨导环的PN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