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ABWINDOWS/CVI调用MATLAB作为后台的数据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3-05-13):
使用LABWINDOWS/CVI调用MATLAB作为后台的数据传输的问题

通过create activeX cnotroler...生成成的的函数中有一个MLApp_DIMLAppGetWorkspaceData,函数定义如下:
HRESULT CVIFUNC MLApp_DIMLAppGetWorkspaceData (CAObjHandle objectHandle,
                                               ERRORINFO *errorInfo,
                                               const char *name,
                                               const char *workspace,
                                               VARIANT *pdata);

其中VARIANT *pdata这个应该怎么用?这个应该是数据输出

如何控制LABWINDOWS/CVI来获取MATLAB的计算数据?下面的代码目前还存在问题,无法获取到数值
完整代码见附件

int CVICALLBACK runMCB (int panel, int control, int event,
        void *callbackData, int eventData1, int eventData2)
{
    int         status;

char        filename[300];

char        number[300];
    int         result      =   0;
    int i;

////////////////

double      time[256] = { 0 };
    double      freq[128];
    double      vect_r[256],vect_i[256];
    double      *vecReal    =   NULL;
    double      *vecImag    =   NULL;

    size_t
    dim1;
    size_t
dim2;

//////////////////////////////////////////

static char pathname[MAX_PATHNAME_LEN], dirname[MAX_PATHNAME_LEN];
    double  num,num1;
    static FILE *file_handle;

char        *cStr       =   NULL;

char DA[3200];

double tmp1,tmp2;

  VARIANT DATA1;

  int DATA2[5];

    switch (event)
        {
        case EVENT_COMMIT:

CA_VariantSetEmpty(&DATA1);

file_handle = fopen ("C:\\matlab\\matlabfiletest\\test.txt", "w+");

  result = RunMatlabCommand(hMatlab,"x=1;");

  result = RunMatlabCommand(hMatlab,"y=2;");

  result = RunMatlabCommand(hMatlab,"z=x+y;");

  MLApp_DIMLAppGetWorkspaceData (hMatlab, NULL, "z", "base", &DATA1);

                fclose (file_handle);

if (result != SUCCESS)
            {
                MessagePopup ("ERROR", "Error in running MATLAB Script");
                return 0;
            }
            break;

        }
    return 0;
}

网友(2013-08-26):
感谢啦,正在研究这个东西呢。。。。

网友:
感谢!正在研究中

网友(2013-10-24):
非常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