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带传输线的场分布问题

楼主(2013-05-13):
一个简单的微带线模型就可以,比如:
图片:微带线结构.jpg[删除]

A19;1#$=
基板材料选择FR4(相对介电常熟为4.3),h=1.0mm,t=0.2mm,(w=0.5--1.0,f=5.0GHz,传输线的长度设置为30mm,如果这些参数需要的话)……>"Q@bQ:e

微带传输线传输准TEM波,导带中的电流在参考面上通过最短路径回路。电磁波能量出部分空间辐射外,主要能量在导带和参考平面的介质中向负载端传播。通过HFSS仿真得出了微带线中介质横截面上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的幅度值。
以上仿真结果是基于理想的参考平面。

刚刚接触hfss,求大神指教,最好是有详细点的步骤,谢谢了!mA{~Pp 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