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关于米勒补偿的问题极点分布的问题

楼主(2013-05-13):
一个二级运放,有一定的米勒电容,那么极点的分布会有两种情况出现:(ro1, ro2为第一,第二级输出电阻;C1,C2为第一,第二级输出电容;Cc为米勒电容)

1. 主极点在第一级运放的输出处,为1/(ro1*(A2*Cc+C1)), 第二极点在第二级运放的输出处,约为 gm2/C2.
    (这是米勒补偿一种常见的情况)

2. 主极点在第二级输出处,1/(ro2*C2), 第二极点在第一运放输出处,为1/(ro1*C1).
   (这也算是一种常见的情况,此时通常C2较大, 而Cc较小,无法形成有效的米勒补偿)

我们假设ro1, ro2, Cc, C1 不变,逐渐变大C2, 可知,极点的分布会从第一种情况过渡到第二种情况。在这个过渡过程的两端很容易得到结果,那么过渡的中间极点是如何变化的呢,满足了什么条件就发生了主极点位置的变化呢?是否存在两个极点重合的条件呢,值是多少?
求大神赐教

网友:
看看艾伦的书吧  为了满足相位裕度的要求 Cc>0.22C2 所以不会出现第一种情况吧 个人理解!

网友(2013-06-21):
确实存在这个过渡情况,但这肯定是不允许发生的。这种过渡还是连续的,但不是眼睛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个主那个次,需要详细的传函推导。

网友:
看控制论的根轨迹吧,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