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中断信号一般需要持续多长时间?

楼主(2013-05-13):
给CPU的中断信号一般需要持续多长时间?比如一个时钟周期,怎么让interrupt为高以后,下一个时钟周期为低?

网友:
很奇怪的需求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中断类型了,脉冲的还是电平的,脉冲的一般是同步过来一个周期信号,也可以是多周期信号,电平就是就是有效电平直到中断源清除

网友:
lordlion灰常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网友:
看cpu的spec一般都有写
而且一般都有INTR_IN和INTR_OUT
看INTR_OUT什么时候反映过来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