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LEF文件中的OBS信息是什么

楼主(2013-05-14):
如题,从CEL中抽取的LEF文件里有OBS这种东西,请问这是什么信息啊?

网友:
OBS信息是指模块内部的金属走线或者routing blockage,不让调用模块绕线使用的区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请问,OBS的全称是什么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obstacle

网友(2015-04-10):
解释得非常清楚啊

网友:
OBS
就是blockage啊 有routing的就是禁止布线的,有placement的就是禁止放std cell的 hard就全禁连flowpin都打不进去,soft place阶段禁止放std cell 不绝对有命令可以完全禁止place阶段放入std cell setPlaceMode 里的命令自己man 然后就是partial 的禁止百分比,还有别的类型没用过

网友(2015-07-16):
回复 楼主:

指的是不可布线区域

网友:
解释的非常清楚,OBS就是blockage。

网友(2019-01-07):
Abstract 中由gds转lef文件时,天线效应部分如何设置?备注:主要后期lef 还要转mikyway ,在icc中做天线效应检查

网友:
请各位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