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Run MVTool Example???

楼主(2013-05-14):
When I Run MVtool Example, I have followed these steps below:
(1)#csh (change bash to csh)
(2)#source setup.csh
(3)#make all

but I have Got the Error:
[MVCMP] FATAL 547: Couldn't open file: '/powerspec/ocpfsm.upf'.
[MVCMP] FATAL 4008: Critical error(s) found. See previous error for details.

Nice guys, please give me some tips, How can I run The MVTool example?

Thanks!

网友:
Maybe your environment variable setting "TEST_ROOT" is not successful, maybe you started from the wrong directory. You should start from the parent level of run_mvsim directory, or set the env variable in the .bashrc file.

now I'm facing another problem, the MVDBGEN step complains that I need to apply connect_supply_net command to connect the primary power pins to the LS/ELS cells in a ARCH_PGConn.upf file, but I don't know how to do 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Now I have the same problem as yours too!

楼主:
回复 网友A:

    [MVDBGEN] ERROR 3658: Connect_supply_net UPF command missing for 'Primary power pins'pins of 'LS/ELS Cells'. See file 'ARCH_PGConn.upf' for explicit PG connections expected in UPF.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后来没有进行下去了,你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继续,但是单位里的低版本跑起来没问题,难道是版本问题?系统问题?还是license问题?
搞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不你换个低版本试试

网友(2013-08-05):
回复 网友B:

打开$your_path/examples/mvsim_mvrc_demo_eg/rtl/dmaIsoWrapper.v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关于isolation cell map操作的,里面有各种错误的mapped,是故意这么写的,以便初学者分析。要消除[MVDBGEN] ERROR 3658: 只需修改54行 ELSHL_AND改成ISO_AND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s!
I'll Try Again!

网友(2014-01-06):
这么做后,[MVDBGEN] ERROR 3658: Connect_supply_net UPF command missing for 'Primary power pins'pins of 'LS/ELS Cells'. 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仍然有问题。
[MVSIM] ERROR 5406: Isolation Enable signal ocp_top.DmaPwrGood corresponding to Isolation Policy 'VDMA_domain/dma_iso_and' changed to invalid value = Z at time = 1 ps.[MVSIM] ERROR 5406: Isolation Enable signal ocp_top.MemPwrGood corresponding to Isolation Policy 'VMEM_domain/mem_iso_and' changed to invalid value = Z at time = 1 ps.[MVSIM] INFO 5131: Restore signal ocp_top.RestoreDma corresponding to Retention Policy 'VDMA_domain/DMACFG' changed to value Z at time = 1 ps.[MVSIM] ERROR 5503: Restore signal ocp_top.RestoreDma corresponding to Retention Policy 'VDMA_domain/DMACFG' changed to invalid value at time = 1 ps.[MVSIM] INFO 5129: Save signal ocp_top.SaveDma corresponding to Retention Policy 'VDMA_domain/DMACFG' changed to value Z at time = 1 ps.[MVSIM] ERROR 5502: Save signal ocp_top.SaveDma corresponding to Retention Policy 'VDMA_domain/DMACFG' changed to invalid value at time = 1 ps.[MVSIM] INFO 5005: In Power State Table ocpPst Simulation started with design in OFF state[MVSIM] ERROR 5406: Isolation Enable signal ocp_top.DmaPwrGood corresponding to Isolation Policy 'VDMA_domain/dma_iso_and' changed to invalid value = X at time = 1000 ps.[MVSIM] ERROR 5406: Isolation Enable signal ocp_top.MemPwrGood corresponding to Isolation Policy 'VMEM_domain/mem_iso_and' changed to invalid value = X at time = 1000 ps.[MVSIM] INFO 5131: Restore signal ocp_top.RestoreDma corresponding to Retention Policy 'VDMA_domain/DMACFG' changed to value X at time = 1000 ps.[MVSIM] ERROR 5503: Restore signal ocp_top.RestoreDma corresponding to Retention Policy 'VDMA_domain/DMACFG' changed to invalid value at time = 1000 ps.[MVSIM] INFO 5129: Save signal ocp_top.SaveDma corresponding to Retention Policy 'VDMA_domain/DMACFG' changed to value X at time = 1000 ps.[MVSIM] ERROR 5502: Save signal ocp_top.SaveDma corresponding to Retention Policy 'VDMA_domain/DMACFG' changed to invalid value at time = 1000 ps.
LZ有碰到吗,怎么解决的呢?我试了mvtools2012.09+vcs2012.09

网友(2018-04-09):
回复 网友D:

    http://bbs.eetop.cn/thread-433570-1-1.html
详细见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