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开始综合的时候我们需要得到什么,怎样修改SDC啊??

楼主(2013-05-14):
现在我知道的是要知道PLL的jitter是多少,要知道clk的驱动多大,然后在SDC中加上相应的驱动,要修改SDC中一些值,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修改,求大神解释下啊,LAB的步骤我可以看书学,但是这方面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楼主:
上午都挺忙的啊

网友:
set_clock_uncertay jiterr+skew
set_clock_transtion -rise/fall
or
set_input_transition

set_clock_latency
set_clock_latency用于描述时钟源到寄存器时钟输入端的延迟,包括source和network延迟,在pre-layout约束时,同时使用;在post-layout时,准确的说,cts之后,只设置source latency,因为network 延迟已经包含在sdf里了。
dc综合的话,clock驱动为0,无限大。在做clock tree后,set_propagated...一般在dc creat clock的时候,新版的dc都认为是idea的了,即驱动无限大。
对于reset或者其他的信号,dc综合不考虑drive。后端APR后,才计算。

网友:
pre-layout时模拟cts之后,由于插入buffer、数据路径长度不同,而引起的clock到各个寄存器时钟输入端延迟时间不同。在pre-layout包含jitter+clock skew,post-layout只能用jit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下,谢谢

楼主:
还有人有不同的回答吗

网友:
设置环境约束和设计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