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继续求助:版图换库

楼主(2013-05-14):
在论坛大侠的指点下,昨天花了半天时间改好从globalfoundry。35um工艺转换到csmc35um工艺的map文具,并做了steamout,然后用csmc35的map文件做了streamin。

在工作路径下,用csmc35um的display.drf和techfile.tf,运行icfb,打开导入的版图,LSW上面layer只有从gb转过来的那些层,没有用到的层都没有出现在lsw列表里,出现的这些层次显示看起来也不对,几乎都是没有填充的,全是空框框。打开csmc pdk文件里的器件库,每个器件都看不到任何层次,看起来全是空的。请问这是不是因为用来显示的display.drf还是globalfoundry35um的文件啊?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是的,drf和tf对应不上。
改 display 的 PacketName, 使之与 tf 一致

楼主:
可是我的drf和tf都是直接从csmc的pdk文件里面拷贝出来的,为什么会对不上呢?
我先去看看

网友:
检查是不是map文件出问题了,map的layer要对应drf和tf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