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multipart path 做guard ring的时候打多排孔

楼主(2013-05-14):
怎么用multipart path 做guard ring的时候打多排孔,感觉好像只能打一排孔,只能调整宽度了!

网友:
可以做几排孔的,但是也是写死的,改变宽度,孔排数也不会改变,感觉没有magic cell那么灵活。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gic cell怎么用,没用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gic cell  属于laker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手,不会弄成三排孔啊,怎么弄

网友:
多排只是增加几组subRects,改变一下separation,其他不变就好,的确是写得挺死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打的孔,怎么是弄了之后发现是错位的啊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也用virtuoso不到两个月,还在摸索中

ROD里的参数,像width/length/space就不用说了,gap的话我比较喜欢选distribute,begin & end offset的话就是两端contact到diffusion的距离,另外separation就是contact中心到diffusion(path线)中心的距离。你可以先手动排好,然后再按plan好的ring来设定ROD参数。
至于begin & end segment offset,我也没发现到底哪里体现在layout上,如果你知道的话请告诉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了begin & end offset之后发现,它为了保持到边界的距离,然后回自动拉伸孔之间的距离,这样,靠近边界的孔之间的距离就不是你设置的space了,当你两个需要拼接的时候发现,这样孔就不能重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得办法,你这种两个ring共用的情况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都是按图示的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见那个截图中,上面可以改变的区域中,“center”前面有参数0.6 或者-0.6,center表示以path的center为中心设置距离,可以是正数,也可以使是负数,正数和负数表示在path两边。也可以以left,right为中心设置。你的via重叠,说明你设置的参数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参数没有问题,只是它会自动拉伸!!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via会自动拉升?你没有设置via的size吗?设置了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好像现在cadance OA61也可以设magic cell了

网友E(2013-06-17):
弱弱的说下,SKILL写个脚本调用一下可以呀

网友(2014-03-27):
设置offset的值就是了,默认的是取中心点为0,即向上添加孔所用坐标为+,向下添加孔所用坐标为-

网友:
就使用来说还是laker方便

网友(2014-04-26):
有脚本会快点

网友(2015-05-17):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感谢分享

网友(2016-01-26):
谢谢各位的分享!基本上都掌握了

网友(2019-06-06):
引用 网友D:
好像现在cadance OA61也可以设magic cell了

怎么用啊 急需请教

网友(2019-09-2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打双排孔,确实是只改变separation但是每次如果第一个值设置好为正,第二个为负,那么会出现第一个会跟着第二个改变的情况。

网友(2020-07-1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用Creat Multipart path 做的双排孔guard ring,双排孔错位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2022-06-23):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说下,SKILL写个脚本调用一下可以呀

你好 脚本可以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