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系插入buf的问题

楼主(2013-05-14):
在做TSMC0.35的一个项目的时候,发现插入BUF1这种类型的BUF,会提示:cell master BUF1 is not a buffer
的问题。无法插入,只能插入clockbuffer:ICB类型。
请问,std_cell什么文件里有定义其master的类型。
困扰许久,烦请解答!

网友:
看看buf的cell name和footprint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cell (BUF1) {
  cell_leakage_power : 0.047 ;
  leakage_power() {
  when : "!I" ;
  value : 0.047 ;
  }
  leakage_power() {
  when : "I" ;
  value : 0.047 ;
  }
  area : 52.5
  cell_footprint : "buf"
  pin(I)  {
    direction : input;
    capacitance : 0.0100;
    rise_capacitance : 0.0100;
    fall_capacitance : 0.0100;
  }
这个是BUF1的说明,我看到ICB1的cell_footprint : "ic0"
而且很奇怪的是DEL1的 cell_footprint也是buf。
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动将DEL1的footprint改成del0,问题依旧......

网友:
我觉得是其他什么地方的设定误导工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出的的确很奇怪,工具自己修时序的时候,可以自由的添加BUF1,但是手动change netlist就不行,删除插入都不行。但是真心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地方会影响stdcell的使用了......

想请问,工具是怎么识别什么类型的stdcell可以插入,会不会是做库的时候stdcell的类型设置的问题?

网友:
一般就是按照lib里面的输入输出关系来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