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cense问题:cdslmd: can't initialize: Invalid license file syntax. (-2,6)

楼主(2013-05-14):
license问题:cdslmd: can't initialize: Invalid license file syntax. (-2,6)
使用lmgrd -c license.dat(cadence的license),出现上面的错误。
springsoft的license也出现上面的问题。

license文件无论是生成的还是从其他没问题的机子上考过来,都存在上面的问题。

哪位帮忙看下怎么解决!Thx!

网友(2013-08-30):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可烦了!

网友(2014-02-17):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4-11-21):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手打license文件的增补或者修改内容,全部自己编辑的东西都要手打,避免不必要的license file syntax问题,其实不是大毛病,就是文字的格式有误,但在windows下编辑license,如果不纯手工输入,比如复制粘贴图省事往往适得其反。   GOOD LUCK!

网友(2020-04-27):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吗....来自2020年的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2020-09-06):
同问,我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2022-03-14):
what tool you 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