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收尾工作,求助大家帮助~~~(有关PT生成sdf文件相关问题)

楼主(2013-05-14):
先说明一下背景,后端工程师通过encounter自带的qrc工具抽取出了spef文件,当然PR工作已经结束,生成完了PR以后的.v网表;
然后准备将这个.v文件导入PT中用于产生.sdf文件,这里通过read_parasitics -pin_cap_included -increment xxx.spef引入spef文件,
最后用write_sdf生成sdf文件;
问题来了,大家应该都知道sdf文件一般有三种max,typical,min这三种,我想知道如何生成这样三种不同的sdf文件呢?
(PS:set_min_library xxx_max.db -min_version xxx_min.db
         set_operation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max MAX -min MIN -max_lirary max -min_library min)

谢谢了

网友:
不同的spef对应不同的s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encounter生成出来的就一个spef文件呢,如何生成不同的spef文件呢?能否具体说说指令呢?谢谢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用过encounter,我们这边抽参都是用StarRC,抽参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同的抽参模型,也就是.nxtgrd文件,这个文件时由itf文件转的,分max,min,typ等,不同的文件对应不同的spef。
话说PT里有什么命令可以生成不同的sdf吗?是不是在读库的时候直接只读取对应的库就可以了?

网友:
"set_operation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max MAX -min MIN -max_lirary max -min_library min"

很奇怪,你再做PT signoff的时候会什么用bc_wc模式? 现在一般都是用on_chip_variation(这也是SNPS的RM flow推荐设定) 一个operating condition对应一个session. 不同模式下的SDF可以基于相应的session来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所提及的两个问题也是我想询问的,读对应的库只是PT用来用对应的库做计算,max check setup;min check hold,至于如何产生max下的sdf和min下的sdf,还在等高人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请教一下这个bc_wc模式和on_chip_variation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这两个模式我都跑了也注意到了一些区别,当我用on_chip_variationbc模式跑PR以后的pt的时候在写sdf文件的时候报出了很多的warning,大致内容是“The sum of the setup and hold values in the cell 'xxx/xxx_reg_1' for the arc between pins 'CP' and 'CN' is negative,which is not allowed. To make it positive,the minium hold value has been adjusted from -0.19 to -0.08”,但是当我用bc_wc这个模式的时候却没有报任何类似warning,还望讲解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OCV模式下分析的时候,max/min lib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OCV模式是指在DC的时候呢还是PT的时候呢?如果是PT的话我前面已经说到了,DC下也是一样的,只是set_operating_co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PT下我也用过这个,但是就是用的话会报那些warning,而如果用bc_wc就没有,关于max、min的设置我就用了两条语句,一个set_min_library一个就是这个set_operating_coditions

网友D(2022-11-2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spef 文件是同一个;如果用不同的RC模型,则有多个。
不同的sdf对应的是不同的输入sdc,sdc里设置了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spef 文件是同一个;如果用不同的RC模型,则有多个。
不同的sdf对应的是不同的输入sdc,sdc里设置了 set_ ...

更正一下,spef应该也不是同一个,不同温度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