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set信号 ideal_network

楼主(2013-05-14):
我由于没有数字设计、综合的经验,在设计一个数模混合电路的数字部分的时候,异步reset习惯性地采用了高电平有效,即敏感量列表为@(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现在做综合,拿到标准单元库一看,异步set、reset都是低电平有效。我按原来的代码综合了一下,使用命令set_dont_touch_network [get_ports rst]和set_ideal_network [get_ports rst],用design_vision看了以下综合后的结果,发现每一个模块的rst输入进来后分了许多个反相器,每一个反相器再驱动一个DFF的rst端(或set端),且rst输入及反相器的输出等都具有dont_touch和ideal_net的属性。我原想的是DC会在每个rst之后加一个反相器,保证复位是高电平有效,而基本不会考虑这个反相器的驱动能力等,这样在后面布局布线的时候就可以相应插入buffer tree。像现在这种情况需要怎么处理呢?是否需要改代码,把各个模块的rst改为低电平有效,给rst输入端处加一个总的反相器,布局布线的时候对这一个反相器的输出加buffer tree?刚开始学习数字设计与综合,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的意思是说既可以在后端做版图的时候让EDA工具把这些反相器去掉,重新按逻辑关系插入buffer tree,也可以把代码修改为异步reset低电平有效?哪种更好一点呢?会不会对综合产生什么影响?非常感谢!

网友:
修改代码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2022-03-01):
4楼正解,最好还是改代码,这样后端好做

网友(2024-06-12):
一般reset都是低电平复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