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仙啊···关于符号库的问题···

楼主(2013-05-14):
我想问下synopsys符号库可以自己做吗?
应该怎么做呢?
谢谢各位指导啊····

楼主:
为什么都没有人回答啊·····

楼主:
就没有人要这个悬赏????

网友:
符号库只是一个包含工艺库中单元图形表示的库,也就是一些图形信息,你为什么要自己做呢。这个东西是厂商提供工艺库的时候必然包含的。要求单元名和引脚名必须完全匹配。
所以,似乎是不能自己做的。而且有个通用库。
符号库拓展名是.sdb。你可以看看这个文件能不能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做的库不是他们那样的···我需要把偏置电源的引脚弄出来···所以给的库不能满足要求····不过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