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ular divider 2/3 cell

楼主(2013-05-15):
modular divider实现多模分频结构里的带置位端的2/3分频单元,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用CML结构实现,但是我需要用TSPC结构。找到一种实现方式,如下:当p和mi同时为1时,分频比是3,并且mo输出为占空比为1/3的3分频的波形;相反如果p和mi有一个为零,则分频比是2,并且mo输出为0。

但我验证后不能完全符合上面所说的控制特性。不知有人做过这个吗?跟带复位端的TSPC DFF的实现有关吗?不吝赐教!

网友:
Design and Analysis of Ultra Low Power True Single Phase Clock CMOS 2/3 Prescaler, Trans CS-I, 2010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篇paper我有看过,这种结构的2/3分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带复位端控制的TSPC DFF构成的双模分频?

网友(2025-03-26):
前辈可以请教你一些相关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