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ad filler有空隙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05-15):
脚本如下:针对四边按照大小顺序插入filler(这些filler是IO提供的全部digital filler),并且看论坛里都说pad自带ring,所以没有create_pad_ring。(也相信问题不在这里)

remove_stdcell_filler -pad
insert_pad_filler -prefix bottom_ -cell "PFILL50 PFILL20 PFILL10 PFILL5 PFILL2 PFILL1 PFILL01 PFILL001" -no_left -no_right -no_top
insert_pad_filler -prefix left_ -cell "PFILL50 PFILL20 PFILL10 PFILL5 PFILL2 PFILL1 PFILL01 PFILL001" -no_bottom -no_right -no_top
insert_pad_filler -prefix top_ -cell "PFILL50 PFILL20 PFILL10 PFILL5 PFILL2 PFILL1 PFILL01 PFILL001" -no_bottom -no_right -no_left
insert_pad_filler -prefix right_ -cell "PFILL50 PFILL20 PFILL10 PFILL5 PFILL2 PFILL1 PFILL01 PFILL001" -no_bottom -no_top -no_left
#create_pad_rings

但是导入到virtuoso之后drc会报错:Min Space between two AAs in the same well is 0.10.
highlight显示:

由此可见所有的metal等在这里都有断层,应该是没有插全filler。间距为0.007.

想请问大侠们 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就是overlap没加的关系~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添加一个OPTION, -overlap_cell "PFILL001" 试试看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如果实在不行就在virtuoso下手动添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动?那要一个个对齐么?有啥比较快的办法?超多这种错哎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快的那还是使用PR工具做,就是添加overlap选项,可以如果PFILL001做overlap不行,可以尝试下使用PFILL01做overlap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好的!我现在在跑之前修改的东西 中午跑一下这个看看~多谢!!

网友:
你可以check一下你的pad是不是在min grid上?一般而言用最小的PFILL就会把整个IO ring填满.
另外,如果PAD不在min grid上,DRC可能会有offgrid的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check一下你的pad是不是在min grid上?一般而言用最小的PFILL就会把整个IO ring填满.
另外,如果PAD不在min grid上,DRC可能会有offgrid的error

   请问这个怎么check?是在跑drc的时候才能看到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把你io的坐标都写出来,看看小数点后面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懂了!谢谢!!

网友(2013-07-19):
我是修改tf文件里面的gridresolution,将它变大点,然后filler就插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也是个办法 谢谢

网友(2014-05-03):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check一下你的pad是不是在min grid上?一般而言用最小的PFILL就会把整个IO ring填满.
另外,如果PAD不在min grid上,DRC可能会有offgrid的error
    您好,请问一下,是不是说pad的摆放精度和tf文件里面的grid精度一样,一般不需要添加-overlap_cell最小的pfill就可以刚好把pad的间隙填满呢?我现在出现的情况如下,应该要如何去调整这里面的精度问题呢?

我看了下我的tdf文件,里面各种精度的都有
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io_pad_inst/SCAN_EN_PAD -side 4 -offset 1058.795
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io_pad_inst/P12_PAD -side 4 -offset 1201.93
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io_pad_inst/RESET_PAD -side 4 -offset 1345.06
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io_pad_inst/P15_PAD -side 4 -offset 1430.2

然后看了下我的tf文件,里面的精度应该是0.005不知道有没有算对。
unitLengthName
= "micron"
lengthPrecision
= 1000
gridResolution
= 5

我的pfill最小的是PFILL1,应该是最小的是1???

因为我用insert_pad_filler -cell "PFILLH PFILLQ  PFILL1 "  -overlap_cell "PFILL1"然后在calibre的DRC的时候在pfill处出现了很多的contact的错误,感觉都是重叠在一起了。下面是一些关于contact的错误信息:
Rule File Title: This program invokes GLOBALFOUNDRIES' DRC for 0.18um technology. In using this runset, you have agreed to abide by the terms specified in the DISCLAIMER section of the yi093dr001_Disclaimer.cal. Compiled on 20130419_154520_27_53
Space in 4x4 or large contact array = 0.28

Rule File Title: This program invokes GLOBALFOUNDRIES' DRC for 0.18um technology. In using this runset, you have agreed to abide by the terms specified in the DISCLAIMER section of the yi093dr001_Disclaimer.cal. Compiled on 20130419_154520_27_53
Min contact spacing = 0.25

网友(2015-06-09):
两种方法都试了,都可以,谢谢

网友(2018-04-16):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样解决PAD不在最小格点上的问题呢?我用get_user_grid 命令查看最小格点是0.005.但是看PAD坐标却是{0.000 625.194}{115.000 675.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