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中一般怎样处理sub和gnd

楼主(2013-05-15):
模拟版图中一般怎样处理sub(管子的第四端)和gnd(nmos管接地的s端)的连接问题的?请问哪些情况下要把sub和gnd做star rounting ?
谢谢!

网友:
弱弱的问下,什么叫star rounting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的意思就是把sub和gnd用金属分别连接到gnd pad上。

网友:
star rounting 正确拼写是star routing 吧  我的理解是S极和B极(衬底)分别独立接到GND上
同样想知道哪些情况下要把sub和gnd做star rounting ?
可能这样布线受到衬底噪声的影响会小一些

网友:
这个也不好直接sub到pad单独的power-line吧,不然Vsb不等于0又要影响Vth了。我好像遇到的都是往上2、3个hier后就会vss/vsub又接到一起。

网友:
gnd star routing只说从一点gnd引出两根或者多根gnd连线,分别连接到你需要的地方。在你这个问题里面,当设计需要比较安静的gnd,认为sub连接gnd会引入noise,这个是时候需要分开sub和gnd,做star routing。反过来,如果认为device的gnd有noise,需要sub安静,也是一样的。如果designer没有特别要求,很多地方不区分。
   但是建议,如果分开了sub和gnd,最好能反应在sch上,这样lvs可以检查出来是不是真的分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针对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请教了一下别人,现在分享一下:
vsb不等于0确实会影响vth的。但是这个要看具体的电路,有些电路中不会产生很大的Vsb,这时将gnd 和 sub做star routing 主要是为了防止瞬态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不知是否方便帮忙例举几个具体要做star routing 的电路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情况很多,有经验的designer会要求。因为这样做浪费不少面积,而且单根走线变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些问题确实需要具体来分析,模拟设计就是各种参数间的取舍,layout同样也是!

网友:
問下 analog design 常會有  power GND , agnd (analog)   or DVSS ..
這些RUN 都會有問題..

因為 LAYOUT NODE 是不同點, 會 soft connect ..
是否大家都用 dummy layer ?

网友:
回答楼上的问题:如果analog design 中有不同的GND的时候,一般会从LVS command file 写法上修改一下,是文件能分辨出不同的GND。这样才能保证LVS不出错。当然也需要SCH从分不同的GND 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