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LD控制DAC,问题求教!

楼主(2013-05-15):
用CPLD来控制DAC产生占空比一定的脉冲信号,testbench的仿真代码如下:

//-----------------------------------------------------------------------------
//
// Title       : sim
// Design      : square1
// Author      :
// Company     :
//
//-----------------------------------------------------------------------------
//
// File        : sim.v
// Generated   : Tue May 14 10:01:30 2013
// From        : interface description file
// By          : Itf2Vhdl ver. 1.22
//
//-----------------------------------------------------------------------------
//
// Description :
//
//-----------------------------------------------------------------------------
`timescale 1 ns / 1 ns

//{{ Section below this comment is automatically maintained
//   and may be overwritten
//{module {sim}}
module sim ();
//}} End of automatically maintained section

// -- Enter your statements here -- //
reg clk,rst;
wire [7:0] out;
wire [3:0] state;
wire we;
wire A0;
wire ldac;
wire [4:0] counter;

initial
        clk=0;

always
        #500 clk=~clk;

initial
        begin
        rst=1;
        #50 rst=0;
        #100 rst=1;
        end

square tt(clk,rst,out,state,we,A0,ldac,counter);

endmodule

//利用TLV5613来画方波,通过控制写控制口的电平来调节方波的周期以及占空比;
module square(clk,rst_n,out,state,we,A0,ldac,counter);
        input clk,rst_n;
        output wire [7:0] out;
        output [3:0] state;  //从高位到低位,分别控制A1,SPD,片选以及PWD;
        output reg we; //控制TLV5613的写使能;
        output reg  A0;//地址控制线A0
        output reg ldac;//输出控制线ldac
        reg rst;
        output reg [4:0] counter;//从0计数到26,不断循环

        assign state=5'b0101;
        assign out=8'b01000000;

        always @(posedge clk)
                rst=rst_n;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ounter=0;
                else if(counter<26)
                        counter=counter+1;
                        else
                                counter=0;

        always @(*)
                if(!rst)
                        A0=0;
                else if(counter==0)
                        A0=~A0;

        always @(*)
                if(!rst)
                        we=1;
                else if(counter==0)
                        we=0;
                        else
                                we=1;

        always @(*)
                if(!rst)
                        ldac=1;
                        else if(counter<2)
                                ldac=1;
                                else
                                        ldac=0;

endmodule

仿真结果如下: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不知为什么输出A0会出现问题?

同时,我用示波器测量ldac和we这两个输出引脚,结果都只是一个3.6V的直流量。

求指导

网友:
always @(*)
                if(!rst)
                        A0=0;
                else if(counter==0)
                        A0=~A0;

Combinational lo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对这段有问题的程序做了改正,如下: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A0=0;
                else if(counter==0)
                        A0=A0+1;
                        else A0=A0;

这样不仅可以避免combinational loop,也可以避免锁存器;但是在testbench中仿真出来的结果仍然和之前一样,AO输出口没有确切的输出。

网友(2013-07-15):
DAC是怎样的控制时序?
仿真波形中counter没有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