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mba映射为网络驱动器总是显示完整版本信息的问题

楼主(2013-05-15):
Linux下搭好了samba服务,也已经可以正常访问了。

在windows下设置网络驱动器的时候发现驱动器名太长了。
因为总是显示Samba的版本信息,我已经改过了smb.conf中的server string,但是没有任何改变。

难道不是由server string来定义网络驱动器名称的吗?

应该要改哪里才能改动网络驱动器名称?

楼主:
解决问题了。

原来是因为我之前的smb.conf中定义的server string是完整的samba version,第一次windows连接samba的时候,windows就把这个名称保存到注册表去了。

之后的连接windows都不会去修改这个名称,所以只有改了注册表才行。

网友:
samba 跟nfs當然都要通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