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问题?

楼主(2013-05-15):
.18工艺下,电阻,电容一般可以做到多大?这个是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
想多大多大,只要你掏得起钱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楼上开玩笑了...我猜楼主是问电阻方块值和单位面积电容吧?一般方块值1K或者2K,见过5k的。不过这个和是不是0.18工艺无关。电容嘛,看用什么类型,相差很大。pip,mim或者mos电容各有不同。

网友:
方块电阻一般有掺杂浓度决定,单位电容一般由介质层厚度(两极板间的距离)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