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运放补偿后产生的RHP zero

楼主(2013-05-15):
1.对于一个普通的米勒补偿的二级运放来说,如果将输出级的跨导做的足够大,也就意味着该RHP零点会远离GBW,是不是就是说可以不必加入校零电阻?
2.同样的问题,对于sansenPPT0927中讲到的NMC运放(该运放有一个正零点w3,和一个负零点w4),如果把gm3做的做够大是否也可以不用加入校零电阻?sansen在ppt中也提到过,通常情况下会忽略NMC中的两个零点(Both zeros are usually negligible.),但在实际产品中,我发现还是有人在cm1和cm2串联了校零电阻。 请指教!

0927

0927

0928

0928

网友:
电流越大,跨导越大,RHP越远,如果跑到离GBW很远的地方,是可以省略电阻的
当然要看你运放用在什么地方,如果纯粹为了省补偿电阻二加电流导致功耗增加就没必要了
电阻本身面积也不大,作为miller补偿效果也不错

网友:
串电阻更可靠。还可以抵高频消寄生极点带来的负面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应该做过DC-DC吧?求一个关于boost的dc文章,多多益善。。两外,推荐些也行,我自己去搜,这个比较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遗憾未涉及boost的DCDC。你用charge pump 不是可以简单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你看本讲boost原理的书,在看1-2篇相关的jssc 论文。

楼主:
回复 2# mcgrady 恩 根据第三级的跨导估算零点已经在10gbw外了,所以在想还有没有必要加电阻,不过如版主所说加了电阻确实增加了可靠性,谢谢二位。

网友(2015-08-06):
也帮我解了一些疑惑,thkO(∩_∩)O~

网友(2018-12-23):
要看你运放用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