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刚刚学verilog 想写一个液晶显示控制程序

楼主(2013-05-15):
液晶屏幕的点阵是320*240的  需要动态扫描驱动  求助  怎么写    最近自己都要崩溃了  小弟还是个菜鸟 确实不会  希望得到一些指点    就算你们没帮忙写 也希望给我提点意见  多谢了

网友(2013-08-31):
你首先要研究LCD控制器芯片的接口时序

网友:
程序多的是,只是你在FPGA或CPLD上执行的话,会很占空间的。

网友(2013-10-27):
这个不难吧,液晶显示应该是控制芯片来控制的,看看芯片手册,接口时序

网友(2014-06-09):
有点大材小用。fpga ioN多。直接用io.

网友:
动态扫描,要把fpga并行的优势,转化为串行执行。而已速度不参快。

网友:
为什么要用Verilog来写?C不是会高效很多么?

网友:
先把系统结构理解清楚,自然就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