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警告:clk_div without an associated clock assignment 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15):
如题,Warning (332060): Node: sys_clk:uut_sys_clk|clk_div was determined to be a clock but was found without an associated clock assignment.

代码:
module sys_clk
(
        clk, rst_n,
        clk_25MHz, sys_rst_n
);

        input  clk, rst_n;
        output clk_25MHz, sys_rst_n;

        reg clk_div;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if( !rst_n )
                                clk_div <= 0;
                        else
                                clk_div <= ~clk_div;
                end

        assign clk_25MHz = clk_div;
        assign sys_rst_n = rst_n;

        /****************************************/

网友:
我编译了一下,为什么我这边没有出现呢,我用是的是quartus 9.0的,不过我没有做引脚分配,是不是你引脚分配有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引脚分配应该没问题

网友:
到TimeQuest里Create Clock...试一试。

网友:
抱歉!受2楼的影响,我误以为你使用的是Quartus。看头像才知可能是Xilinx软件。
但是道理是一样的。我猜,你一定是直接或间接把分频的信号clk_div作为时钟使用了。

网友:
creat_generate_clock -source a -waveform {} -divide_by 2 [get_pins divided_clk]
可以再图形化里面creat分频后的clock。命令只是个参考,xlix里面可能不是这个命令,图形化加的话就可以了。

网友(2014-10-22):
create_clock -name adcclk -period 40.000 -waveform { 0.000 20.000 } [get_ports {xxx:inst1|adcclk}]

这样搞好像不行

网友(2019-07-29):
create_clock -name "clk" -period 8.000ns [get_ports {clk}]
在上面这一行中,如果缺少[get_ports clk]这个选项,就会报“without an associated clock assignment.”的错误。时间约束要加在两个端点之间,如果只指定一个端点,就会报上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