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VCS中vcat命令处理dump文件的方法

楼主(2013-05-15):
用VCS仿真生成了 xxxx.dump文件
然后用vcat xxxx.dump > transition.log (把处理后的放到transition.log )
但总是提示:out of memory。向同学问了一下,说是dump文件太大(800M左右)。
我是想用vcat记录每个节点的翻转次数,由于dump文件太大,我该怎么处理呢?
希望大家能够指教一下。

网友:
你的系统是32位的吧。64位机器上可使用更大的内存。在64位机器上装一个64位的vcs试试。
然后使用-full64选项:
vcat -full64  xxx.du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