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端口负载和transition time

楼主(2013-05-15):
现在做数模混合设计,由于模拟部分有很大的电容,造成数字的一个输出端负载很大,大约3.6pF,因此transition time降不下来,我看DC总是对一个输出port插一条buffer chain,因此我现在的想法是再加几个相同的数字输出端,将3.6pF的电容平分到这些port上,让DC插入4条buffer chain,后面跟模拟电路互联的时候再把这四个port连接在一起,共同驱动3.6pF的负载电容,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谢谢!

网友:
那四个port的信号要保证同时翻转,比较难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一点时间差最多只是会产生一些短路功耗吧?这个影响很大吗?

网友:
最好做在模拟部分,对称摆放和走线

网友:
我也在做数模混合 DC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