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onitor中如何用信号沿给一个数清零?

楼主(2013-05-15):
各位:
      最近正在用UVM搭建仿真环境。在写monitor时候遇到一点问题,嗯,我写的是monitor接收一幅图像的数据,但是不知道该图像的大小。因此,需要根据interface中的hs和vs来给line_cnt和pix_cnt进行清零,加一操作。本来我想的是“valid有效时采集数据”,“hs的上升沿时line_cnt加一”,“vs的上升沿,line_cnt和pix_cnt均清零”这三件事可并行进行。代码如下: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wait(!vif.vdo_rst);
    `uvm_info(get_type_name(),"Detected Reset Done",UVM_LOW)
    fork
        forever begin
            @(posedge vif.vdo_clk iff(vif.vdo_rst))
            if(vif.valid) begin
                my.r[pix_cnt]=vif.r;
                my.g[pix_cnt]=vif.g;
                my.b[pix_cnt]=vif.b;
                pix_cnt++;
            end
       end
       forever begin
           @(posedge vif.hs)
           pix_cnt++;
       end
       forever begin
           @(posedge vif.vs)
           pix_cnt=0;
           line_cnt=0;
       end
    join
endtask
运行的结果是pix_cnt能够正常进行加一操作,但是没办法清零,line_cnt既没办法加一,也没办法清零,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该如何修改呢?

用 后代码全变成一行了,重新编辑了一下,去掉了【code】【/code】

网友:
fork join这么多task在对同一个变量赋值有竞争危险。建以都在vif.vdo_clk上升沿对各个变量赋值;另外可以定义几个变量来检测vsync和hsync的上升沿。在vif.vdo_clk的上升沿的时根据这些变量决定究竟是该请0 还是+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曾想过像verilog一样,用hs_d1,hs_d2来产生hs的上升沿信号,但是在monitor的run_phase中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因为我只能定义logic和reg,不能定义wire,而且貌似没办法使用"<="来赋值,这样出来的结果是hs_d1跟hs完全同步,根本没延时。

网友:
    I don't think your 3 @ are issue. Just make your fork-join clear, while should involve three begin forever @ ... end blocks. Set counter as int

网友:
回复 网友B:

   hs_d2=hs_d1;   hs_d1=hs;不可以吗?

楼主:
用$display打印出来查看好像不行,看波形的话,我用的是nc,还不知道怎么看class中的波形。

网友:
用$display打印出来查看好像不行,看波形的话,我用的是nc,还不知道怎么看class中的波形。
引用 网友B:

   No way to check waveform in SVTB unless you link the signal into your interface 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