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Cadence ic5141与USR6的区别

楼主(2013-05-15):
请问下Cadence ic5141与USR6的区别,谢谢大侠们!

网友(2013-07-24):
至少,CENTOS6以上的,IC5141 BASE版不能用,提示什么“X Error of failed request: BadName (named color or font does not exist)“。至于usr6能不能用,因为到现在都还没下载到USR6,所以不知道。有人说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bestofcadence

网友:
回复 网友A:

   Youare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