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电源地时LVS问题

楼主(2013-05-15):
版图中有两组电源地,完全不互连,LVS时一直报错,说体连接错误,如果把两个地短接在一起,这个错误就没有了!
请问各位,除了这种改版图的方法,在LVS文件或者选项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直接识别两个地?

网友:
一般有一个叫pusb2的层来区分的。

网友:
还有种办法用阱隔离。

网友:
肯定报错呀,chip的真个sub都是一整块,就像一个蛋糕,虽然上面有不同图案,但是都在一个基地上面。所以认为整个sub是一个电位,理论上。解决办法有两个,上面都说了。但是请注意,用psub2只是假的把两个gnd分开,实际两个gnd通过一个电阻相连。第二个办法是真的分开,但是这个和你们用的工艺有关,有可能要多mask。

网友:
用 pusb2 隔离不用增加 mask , lvs command file define 好就可以 , 这是个长用的好方法

网友:
看了上面的情况,我也说一句:1.可以使用psub2来覆盖; 2.要是觉得psub2覆盖比较繁琐,也可以将这两处其中一处打上与另外一处相同的的power pin,比如两处都是VSS  你可以分别打上VSS:   在run lvs 时候,将lvs的图形界面框中的选项认为 : 相连的选项选中即可。其实他们还是断开的,只要你记得到top上分别连线别忘记就行。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说的都对  就是欺骗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