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放大器噪声仿真问题

楼主(2013-05-15):
有一个斩波放大器,要进行噪声仿真,不加斩波器的时候可以用noise进行仿真,可是加上斩波器后,斩波器的工作是需要一个方波信号控制的,那该如何对这个有斩波的放大器进行仿真?
我是一个初级的小菜鸟,求大神指点,最好是能有详细的操作步骤~非常感谢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帮忙啊?哪怕给指个方向也好啊~

网友:
要先用周期性信号分析,然后再用pnoise分析,集体是什么样子的,你查查资料。好久不做模拟电路,记不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周期性分析,是指瞬态么?

网友:
不是,是PSS分析

网友(2014-05-13):
PSS+Pnoise仿真……

网友(2016-01-19):
是不是加时钟的电路的噪声才需要pss+pnoise,没时钟的电路直接noise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2016-04-05):
先了解斩波放大器原理后再做仿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