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个关于频率的怪问题

楼主(2013-05-15):
我设计了一个运放,没接电路,直接在输出端加电阻,电容测量
1.为什么我用result browser查看直流输入电压源的时候它的相位曲线不是一条直线来的?如图
2.看很多书都是说环路相位裕度要在60度左右,我想问问是否直接在result browser查看VOUT的曲线就代表环路的相位曲线?还有环路相位曲线的初始值是否一定要是0度或者90度(因为看了好多篇文献都是这2个初始值的)?
本人的问题多了点,怪了点,请大家耐心指导我一下吧

网友:
from your words, it looks like you dont even understand phase margin. Then what you should do is to understand this basic term first. only after that could you understand what others tries to explain you...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基础真的那么差

网友:
重新看下 phase margin definition。 它的前提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天刚刚看了。原话是:It is defined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hase of loop gain at |T(jw)|=1=0db and -180。它这里指的是环路增益,但我们一般仿真出来的是开环增益,然后中间还要通过一些推导才能得出通过开环增益判断的依据。请问我这样说有错吗?也许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太菜了,但第一个问题可以回答我一下吗?为什么一个直流电压源也会有相位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