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LVS的时候出现LVHEAP memory allocation failure,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15):
跑LVS验证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LVS自己中断了,LVHEAP memory allocation failurecannot allocate memory。。。。
哪位遇见过类似问题,怎么解决的?多谢啦!

楼主:
回复 楼主:

更正一下:   LVHEAP memory allocation failure,cannot allocate memory

网友:
磁盘空间不够??看一下你的配额quota -v 。或是太多人同是在用这个服务器,导致失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查过,是三组数据,具体数值忘了,第一组是17...... 第二组是31......   第三组也第二组一样也是31.....请问哪一组是剩下的空间啊?
我记得是一组表示使用了多少,第二组表示剩余空间,对么?

网友:
可能是使用的32BIT的内存寻址,跑CALIBRE 的时候加-64 的OPTION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64位的了也不行。
   我用calibre界面跑没有报error。有一些waring,然后就自己中断了。用脚本跑会报  LVHEAP memory allocation failure
                   DRC_ABORT :cannot allocate memory

网友:
那可能是真的内存溢出,你加hcell了么?这样可以大幅减少CALIBRE做LVS使用的内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您指的hcell我不是很懂耶,可否做一下解释?多谢!

网友:
进行层次化比较, 如果你现在用的是flat的,会吃掉很大的内存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了没有?成不成?

网友:
内存太小,加内存吧,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用hell。的确是内存不足的问题,我跑的版图太大了,用hercules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C(2015-03-24):
我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如果用Calibre怎么解决?

网友:
加入HCELL, 就可以解决
具体你查一下CALIBRE 的手册,搜索其中的HCELL,你看一下就明白
自己生成一个HCELL,加进去就可以了
欢迎来我的技术博客:
http://www.eetop.cn/blog/174222/spacelist-blog.html

网友(2020-08-02):
请问 LVHEAAP 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4-06-26):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如果用Calibre怎么解决?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