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pcell问题

楼主(2013-05-15):
我自己画了个电阻的pcell,但是当我把电阻的 length改变后,contact的个数不会跟随着改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要是你知道怎么弄,希望你帮帮忙,谢谢你。

网友:
电阻的length,与端头的contact有什么关系吗?
你说的是要修改电阻width参数的时候,端头的contact会根据情况自适应的调节吧?

网友:
应该是width吧,同意楼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写错了哦。就是改变了width ,如何让它的contact个数也跟着变化,我尝试了repeat,但是总是没有得到我要的结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repeat写的不对吧,repeat的个数随width变化,把width作为参数写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懂怎么让contact跟随width变化,然后保持在中间位置对称哦?

网友(2013-07-13):
要把repeat的个数定义为width的函数,还要把repeat与width关联上,因为repeat的物体默认好像是不受strech影响的。

网友:
取contact的数目为width的函数,大概就是(W/(contact size+contact space))取整数。
repeat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