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边电流检测能用电流镜做吗?

楼主(2013-05-16):
本人新手,请问例如buck电路中nmos管的电流检测能用电流镜做吗?文献中基本都是用运放钳制电位来做的,是不是因为nmos管的电流是逆向的,所以用运放比较好?

网友:
不能用电流镜做,电流镜在active区域才能较好的镜像电流。低端power管工作在饱和区的,属于深线性电阻,不能按比例镜像power管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精度是个问题,我做了一个电路仿真出来精度只能在负载电流波动300mA左右保持90%以上。再请教一下,假如用运放钳制的话,其输入的端的offset一般可以小到多少啊?是不是增益越大,精度越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失调电压如果你不考虑面积的话,可以做的很小的。。。。。MOS一般(几个mv),BJT很爽(小于1mV)。。。增益大了是好,但是你环路补偿会有些麻烦的,所以折中下吧。。。

网友:
电流镜显然是不行的. DCDC就是用过驱动(电阻区)来减小导通损耗, 放大器钳位感应是唯一的好办法.
失调仅是一个方面了:随机失调, 如果输入是300mV, 那么5mV失调带来的误差是1.6%; 系统失调, 和环路增益有关系, 假设环路增益是40dB, 增益失调是1/(1+100)=0.99%.
这个放大器还有个重点是响应速度. 考虑30ns建立时间, 你的-3dB带宽是1/(30/4.6)/6.28=24MHz.

网友(2014-07-30):
楼上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