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问题

楼主(2013-05-16):
      最近用VCS仿真,由于我们的设计很多,需要仿真很长时间,为了减少仿真期间突然断电,而造成的数据损失,能不能每隔几个小时保存一下数据,下次仿真时直接打开保存的数据,并在此时间点的基础上继续仿真?不知能否有办法解决?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举个例子:
    如果我的程序仿真时间需要几天,在仿真进行了2天,突然断电,可否将前面仿真的数据保存下来,并且在下次仿真时接着上面的时间(这里为2天的位置)继续仿真?因为如果不可以的话,下次仿真时又要重复仿真前2天的时间,浪费了很多时间。

不知道我把问题说清楚了没有,请大家帮帮忙,感激不尽!!

楼主:
麻烦大家发表一下意见,谢谢哦!

网友:
你找synopsys的客户支持不就搞定了

楼主:
呵呵,不敢照哈!用的破解的

网友:
目前,没有。在vcs2013后续的版本中会加入这个feature。前几天去参加snps tech seminar时刚听的。

网友:
我问了下做VCS的同事,他的回答如下
Yes, VCS has a save/restore feature that can dump the entire memory into disk, and reload later.
You can do "setenv VCS_ENABLE_ASLR_SUPPORT 1", then start simv, and use UCLI commands save and restore to do the trick. Please do a "run 0" before calling the save command to bring VCS to a stable place to save.

个人感觉还是买个UPS去吧,这种方法实现也太麻烦,跑这么大的项目为硬件投资些划算的,要是停电是短暂的,买个容量小些的就行。

楼主:
谢谢,我昨天试了一下:先vcs -debug ,然后simv -ucli,并且设置了setenv VCS_ENABLE_ASLR_SUPPORT 1,接着save,然后restore。但restore后没有退出ucli。不知到,我哪里操作有问题。
谢谢!

网友(2013-06-18):
回复 网友A:
2011就可以了。需要设置环节变量
VCS_ENABLE_ASLR_SUPPORT =1。中途ctrl+c,停止它。save xxx_files,再退出

下次启动时,直接运行simv -ucli ,在restore xxx_files 就可以了。
建议小心处理vpd的dump

网友:
非常不错,我新手下来看下

网友(2019-04-03):
非常感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