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匹配工艺参数

楼主(2013-05-16):
是不是所有工艺库都会提供如图所示参数,如果提供一般会在哪一部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的工艺会提供不同尺寸下Vth和Id的mismatch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会提供,很多论文中用上面这些参数进行理论计算,还都是说是库中会提供,可我找不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些工艺专门有个mismatch的文档说明,有些是在EP参数里面的,有些工艺是没有的。。。。

网友:
楼主要做dac吗?这个东东我也只在paper里看到过,工艺文件里没看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paper也太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找不到,建议你基于工艺模型来跑蒙特卡洛分析,找到mismatch的3-sigma值
应该挺准的,但麻烦一点

网友:
论坛里面的tsmc.18工艺里面就有这个文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