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脚本问题

楼主(2013-05-16):
比如有很多文件夹下面都有abc.txt这个文件,文件内容不同但可能会含有data=1的行.
现在要想把含有这种data=1的行删除,其他文件内容保持不变.
怎么写脚本阿?
多谢多谢!!!

网友:
1:遍历所有abc.txt文件
2 :删掉包含data=1的行

网友:
试试sed 加 grep
sed -i '/data=1/d' `grep -r "data=1" ./`
grep 当前文件夹下所有包含data=1 的 文件, 然后送到sed 去处理

sed -i '/data=1/d' `find -iname "abc.txt" `
find 直接查找当前文件下abc.txt的文件,然后送到sed 去处理

这两个命令应该都可以实现你的想法

网友:
没见过,帮不了。

网友(2013-06-22):
帮顶,没有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