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FO 读写

楼主(2013-05-16):
FIFO模块

功能ADC采集的数据,存储在FIFO中,传输给FFT模块。为了提高信噪比,将采集数据进行10次累加。即若采集1024点,将下一个采样周期过来的数据依次与前一次对应位的数据相加,重复10次。此模块在例化FIFO
IP core 的基础上实现。

信号:输入信号 clk_fifo FIFO 的时钟

Din 采样数据

Busy, dv, done, FFT的握手信号

输出信号:dout
FIFO输出数据

Start FFT 运算开始控制

问题1 FIFO的读写时钟和采样时钟不同步,因为在WRITE0WRITE1中分别要求读一个字节和写一个字节,所以读和写的时钟相同,但是在完成读--写三个时钟周期内要求采样一个数据,所以采样的时钟与读写的时钟不同步。

2FFT的时钟50M 远远快于FIFO的写时钟,要求数据快速读出,但此时FIFO的读时钟采用的和FIFO写相同时钟。

如何决定采样时钟,FIFO的读写时钟和FFT计算时钟?如何改进这个方法?

部分程序:

module FIFO_0515

  #(parameter N = 12//AD resolution

            )

    (

          input wire clk, rst,

          input wire done,rfd,

          input wire [N-1:0] din,

          output reg start,

          output wire [N+4-1:0] dout,

          output wire full,empty,

          output reg wr_en, rd_en,

          output wire [15:0] din_0

   );

//reg wr_en, rd_en;

//状态声明

localparam IDLE = 4'b0001,//FIFO初始化,写0

          WRITE0 = 4'b0010,//循环写FIFO1024*101

                              WRITE1 = 4'b0100,//写一位

                              READ = 4'b1000;//装载数据

//状态寄存器

reg [3:0] current_state, next_state;

//状态控制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

             current_state <= IDLE;

          else

             current_state <= next_state;

//在初始化时向FIFO0控制

wire [N+4-1:0] sum;

assign sum = din + dout;

//wire [15:0] din_0;

reg ctr;

//assign ctr = (current_state == IDLE)?  0 : 1;

assign din0 = ctr ? sum : 0;

//reg [9:0] count_idle;

reg [13:0] count_write;

reg [1:0] count_start;

//状态转移

always @*

   begin

          next_state = current_state;

   //count_idle = 1024;

           count_write=1024*10;

           count_start=3;

          wr_en = 0;

          rd_en = 0;

          start = 0;

          ctr=1;

          case(current_state)

                    IDLE:

                        begin

                                 wr_en = 1;

                                       rd_en = 0;

                                       ctr =0 ;

                                 if(full)

                                           begin

                                           next_state = WRITE0;

                                                        end

                                      // else

                                    // count_idle = count_idle - 1;

                             end

                    WRITE0:

                        begin

                                 wr_en=0;

                                       rd_en=1;

                                       count_write= count_write -1;

                                        next_state = WRITE1;

                              end

                    WRITE1:

                        begin

                                 wr_en = 1;

                                       rd_en = 0;

                                       if(count_write == 0)

                                          next_state = READ;

                                       else

                                          next_state = WRITE0;

                              end

                    READ:

                       begin

                                 wr_en=0;

                                       if(rfd)

                                         rd_en =1;

                                        else rd_en = 0;

                                       if(count_start != 0)

                                           begin

                                                            start = 1;

                                                                  count_start = count_start - 1;

                                                        end

              if(empty)

                  next_state = IDLE;

                             end

          endcase

          end

FIFO uu_fifo (

.rst(rst), // input rst

.clk(clk), // input rd_clk

.din(din_0), // input [15 : 0] din

.wr_en(wr_en), // input wr_en

.rd_en(rd_en), // input rd_en

.dout(dout), // output [15 : 0] dout

.full(full), // output full

.empty(empty) // output empty

);

endmodule

网友:
fifo中存放一个完整的1024字节之后,再按照fft的时钟读出,就不会有问题了
fft还要先均值滤波的?

网友:
FIFO就两个关键问题,1、解决好跨时钟域亚稳态,2、空满标志的正确产生    解决问题1对读写指针采用格雷码计数器,用读时钟双触发器同步写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