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verilog代码风格的问题

楼主(2013-05-16):
这样的。我自己写的时候,一般是 output reg name;

但是看着别人写的
output name;
reg name_reg;
assign name=name_reg;

第二种方法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记得好像你写的是直接在端口定义处写,这个是2001标准支持的,
下面的是95标准的,可能你看的书都是以95的风格来吧。
具体你可以找找两个标准对照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查了一下,果然如此

网友:
其实没区别。。。。

网友:
其实在语法上有根本区别

output name;指明了name是wire型
output reg name;指明了name是wire型

作为一个输出信号,建议优先以reg型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你看掉了在output name下面有一个对于name的reg声明

网友:
两个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的写法是verilog-2001标准的
也许第二种写法显得代码量大一点吧

网友:
综合出的电路无差

网友:
回复  yadog

   我想你看掉了在output name下面有一个对于name的reg声明
引用 网友C:

从lz贴出来的代码看, name和name_reg是两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