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timing window,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05-16):
如题,timing window的概念是什么,在功耗、压降分析时为什么要用到timing window,希望有知道的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信号的timing window是不是指信号最早到达时间和最晚到达时间之间的这段时间???
那它对动态压降分析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个信号的timing window重合的话,说明大家一起翻转,那么引起的ir drop就会更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进行动态压降分析时,有了VCD文件,为什么还需要知道信号的timing window,感觉已经没有必要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是timing window需要一个文件来输入吗?

vcd中涵盖了best和worst的两种情况了吗?window的含义是一个可能的范围。

楼主:
   redhawk 在进行动态压降分析时,不仅使用VCD文件,还建议使用STA文件,其中STA文件就包括信号的timing window信息,说是只使用VCD文件估计动态压降有些悲观,建议加上timing window信息,不理解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vcd的信息不够全吧? 你可以打开vcd看看内容,只根据vcd不一定能推出timing window。

1. List of all the Redhawk variables and input used during VectorLess analysis:
􀁸 STA (instance slew, switching window information): The time at which an instance
may switch during a dynamic simulation is determined by its switching timing window as
given in the timing file provided to RedHawk from a STA data-base.

    论坛里面有manual,你可以进一步研究研究:

http://bbs.eetop.cn/search.php?searchid=69&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

网友(2014-11-21):
redhawk 在进行动态压降分析时,不仅使用VCD文件,还建议使用STA文件,其中STA文件就包括信号的ti ...
引用 楼主:

    同问

网友:
最近也看到了timing window,同问

网友(2015-04-19):
还是不太理解啊

网友B(2017-08-15):
还是有疑问,如果我没有VCD,用vectorless的模式的话,timing window起什么作用?
还有,前面说的只用VCD的话过于悲观,但有STA的情况下不是重合更多更加悲观?而且VCD和STA究竟用了哪个的数据

网友:
最早与最晚之间的区域

网友C:
Net最快到最晚的跳变范围即为是一个Timing Window, Timing Window width=最晚信号跳变时间-最早信号跳变时间。

网友(2017-10-09):
回复 网友C:

如此说来,使timing window收窄,是否IR drop会改善?

网友(2021-01-05):
引用 网友C:
Net最快到最晚的跳变范围即为是一个Timing Window, Timing Window width=最晚信号跳变时间-最早信号跳变时 ...

正解

网友D(2023-07-1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Redhawk的manual里,Chapter 19 Timing File Creation Using Apache Timing Engine (ATE)提到:

In dynamic analysis, if VCD data is being used and it is in “true time” mode, meaning it contains timing information, timing windows from STA file are not used, since they are derived from VCD. The slew and clock tree information is still derived from the STA file.

可见,虽然VCD可以提供timing windows的信息,但是VCD不能提供slew、clock tree等信息,这些信息依然需要从STA文件里获取

网友(2023-10-20):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疑问,如果我没有VCD,用vectorless的模式的话,timing window起什么作用?
还有,前面说的只用VCD的 ...

我理解的是VCD文件记录的是激励信息,timing window file里面记录的是instance rise time/fall time。TWF可以通过PT产生,相对于redhawk/voltus根据spef用自己引擎算出来的rise time/fall time,PT 产生的timing window信息更准确一点。

网友:
timing window file 主要记录的是instance rise/fall time,internal power的查表就是根据 input transition 和 output load,这个input transition应该是从twf 读取的。

网友(2024-05-06):
引用 网友D:
在Redhawk的manual里,Chapter 19 Timing File Creation Using Apache Timing Engine (ATE)提到:

仿真结束决定avgTW/minTW/maxTW/minWC 的drop 比例时,用到的timing window是不是仍然来自timing文件?如果是,那timing文件中的timing window 对结果仍然是有影响的

网友(2024-12-31):
引用 网友C:
Net最快到最晚的跳变范围即为是一个Timing Window, Timing Window width=最晚信号跳变时间-最早信号跳变时 ...

vector模式(读取VCD文件)下IR Drop的最终结果有 max_pg_tw 和 min_pg_tw,可以理解为在timing window的对应的具体仿真时间内的IR Drop情况。
但这里有2个问题:
1)Timing Window是一段时间窗,无法确定对应的 具体仿真时间区段。
2)VCD波形已经确定了信号的跳变时间点,Timing Window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