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ts 绕线时特别慢

楼主(2013-05-16):
在做完cts后想做一个global route来看看latency的大小  但是每次都会特别慢  会卡在一个地方
脚本:
set clks [get_flat_nets -filter net_type=~Clock]

set DSnets [get_att $clks full_name]

route_zrt_group -max_detail_route_iterations 5 -nets  $DSnets  -stop_after_global_route true -reuse_existing_global_route true

卡在:
Information: Input delay ('fall') on clock port 'sclk' will be added to the clock's propagated skew. (TIM-112)
Information: Input delay ('rise') on clock port 'sclk' will be added to the clock's propagated skew. (TIM-112)
Information: Input delay ('fall') on clock port 'sclk' will be added to the clock's propagated skew. (TIM-112)
Information: Input delay ('rise') on clock port 'sclk' will be added to the clock's propagated skew. (TIM-112)
Information: Input delay ('fall') on clock port 'sclk' will be added to the clock's propagated skew. (TIM-112)
。。。。
类似这样的地方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吗  ?  谢谢!

网友:
你用这个命令试试?
route_zrt_group  -all_clock_ne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因为我先绕了FB 的线  所以我希望我在绕CTS线时保持FB的线  现在我把FB 的线设成ideal的 再来绕CTS的线就会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