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35SiGe工艺中四端npn

楼主(2013-05-16):
请问高手,tsmc35SiGe BiCMOS工艺中的四端npn,除了E、B、C,剩下中间那个端口是不是衬底S?应该接到哪?通常为了隔离,将NPN的衬底接到最低点位,所以我接到地了,这样对么?

网友:
工艺文档里面不是有剖面图吗?

网友(2013-07-03):
请问第四端是指盖在基极的区域上的多晶端吗?

网友:
我们也正考虑用这个工艺,需要可以QQ联系:287979881

网友:
明显衬底吧

网友(2013-10-30):
对哈!保证源衬结在任何情况下反偏!